楼主(2017-07-18):
当时这电机是接好线的,后来看到线老化了想换线,没有拍照,最后线搞乱了,电机出了6根线,外面有一个大电容,这里面的V1V2是什么?看到双电容的电路,说是离心开关,但是万用表量过后没有通。另外是两组线圈,一个阻值在7欧左右,一个是在17欧左右。阻值小的是主绕组,阻值大的是副绕组。U1U2,Z1Z2,因为是旧的电机,外面全是灰,没看铭牌,用了一个1.25到4A的热保护。单相要加热保护么??一上电热保护就冒烟了。后面擦干净铭牌,发现启动电流有10A,现在都没底了,会不会是电路接错了,还是热保护太小了,太小是跳,不会烧吧?我现在想知道线怎么接,和加什么保护?这电机工作时间很长的。

网友A:
把接线端子引线全部单独分离,并悬空不接如任何端子,万用表测量电阻接近0的是离心开关,电阻最大的是付绕组,电阻小点的是主绕组,如果测量结果不是这样说明电机和开关已损坏,当然对地绝缘要良好。

楼主:
是分离了。就V1V2不通。其它还好。电机绝缘也好。两组线圈都有大小阻值。离心开关烧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通应该是坏了。

网友C:
只有一个电容的单相220电机没有离心开关

网友D:
今天遇到一个没有电容的单项水泵,启动原理是什么?

网友E:
实际2个绕组分开也就是4根线,另外的2根线自己追查

楼主(2017-08-20):
解决了,就按网上的图接上就行了。两个绕组,一对电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