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器只接三根火线就可以了么?

楼主(2017-07-18):
天车不动了,一直找不到毛病。怀疑相序错了,可是一看相序上只是接了三根火线。这样还怎么控制电源呢?

网友A:
天车相序接错了是无法动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毕竟还是继电器,不接辅助触点管用吗?

网友B:
既然不能控制电源,那起码应该有个指示灯吧 ?
没用过。

网友C:
没接辅助触点就没有保护作用,只是起到提醒作用。

网友D:
相序保护器有一组继电器的,可以通过接触器控制主电源,或控制接触器供给的二次电源。单接三根相线仅起到显示作用,工作指示灯亮显示接线正常。

网友E:
相序保护器的三相进线是用来作检测的,可以把后面撬开,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继电器,有组常开的触点,如果相序正确的话,常开的吸合,就给后级的供电了,否则就是把相序错误的指示灯点亮

网友F:
指示灯没亮说明是正常的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天车不动了,一直找不到毛病。怀疑相序错了,可是一看相序上只是接了三根火线。这样还怎么控制电源呢?
这不跟三相接触器一样么?只接驳主回路(三相电源线),而不接驳控制回路(线圈供电控制线路),怎么发挥作用?

网友H:
只有三根电源线不行,至少还要有两根控制线

网友I:
这样应该没起作用吧,
至少还要控制线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指示灯没亮说明是正常的吧
没送电

网友K:
这个一套韩国清洗机的驱动器我也是只见到进线电源和控制信号、告警输出信号,没有见到输出电源线,也是郁闷ing

网友L:
为什么没有故障异常指示灯?
再说工作指示灯也没亮?

网友M:
天车不动的原因很多的,最简单的是用遥控器的你的遥控器磁铁不到位都动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就是,郁闷。他能把继电器分着用。

楼主:
回复 网友M:
已经查了,不是磁铁问题。电池都换过,也没管用。

网友N:
没接触点相序保护器只是提示用而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O:
天车还真没有修过,学习了一下。

网友P:
输入端接入三相没错,XJ3-G应该有故障输出的,这个要接入到控制回路中才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所以要起到保护至少还需要2根输出故障信号线。按照你发的图仅仅是个电源状态指示,根本没有起到的实质的保护作用。另外建议输入端最好增加熔断器,6A就OK。
下图为局部图供参考,故障常开触点接5和6两个端子,图中的8-10应该是另一种型号的,仅作参考。
指示灯状态不清楚,以前用过一种,正常情况下是有指示,故障情况下也有只是只是灯更亮。

网友Q:
学习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