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各位大侠,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有三个问题有疑惑,望指教:

1:如果电机停在了近点和原点之间,那么要怎么回原点?

2:步进电机停在原点,断电之后,执行回原点指令,会怎样?

3:原点回归完成之后,要通过mov指令手动将当前值寄存器清零吗??

4:用伺服电机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A:
有专用的原点回归指令可以用,比如FX系列的,有DSZR解决1、2点问题,但这指令需要零点信号,这信号伺服有,步进没有,布进可以外接一信号代替零点信号。

网友A:
原点回归后,当前值寄存器会自动清零,不需要用另外指令操作。

网友B:
不是有个绝对定位指令吗?写个0进去就回原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带近点的原点回归指令,电机在近点和原点之间,检索不到近点,直接检测到原点,能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总归要回原点

网友C:
停电之后,重新上电当前位置地址已经丢失,这就需要你对当前位置的检测了,不知道你的原点是什么。假设近点在右,原点在近点的负方向,如果在近点和原点之间,那么往正方向位移一段距离(足够离开近点),然后执行原点回归就行了。然后你说的在原点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原点是什么,就没法给出回原点的方法,还有重新上电地址清零你是怎么确定是在原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有三个问题有疑惑,望指教:

1:如果电机停在了近点和原点之间,那么要怎么回原点?

2:步进电机停在原点,断电之后,执行回原点指令,会怎样?

3:原点回归完成之后,要通过mov指令手动将当前值寄存器清零吗??

4:用伺服电机是不是不一样???

有一种步进电机叫做闭环步进电机。用起来也是相当不错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带近点的原点回归指令,电机在近点和原点之间,检索不到近点,直接检测到原点,能行吗?
这个需要走到极限信号,然后再重新找一次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位前辈,伺服的零点信号是Z相发出的?不需要接线吧,只是单独占用地址而已不,关于步进的如何外接一个信号来代替,有些很难想到怎么外接信号,比如同步带传动,步进电机和主动轮直连,同步带上没有负载,只是从动轮的轴上挂了个负载,这样如何判断近点信号,零点信号?

网友A:
Z向信号是从伺服过来的,但是如果是通用的伺服,这个还是要接线到PLC的,如果是通讯型的伺服,那有可能是通过光纤等通讯的方式传到PL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位前辈,伺服的零点信号是Z相发出的?不需要接线吧,只是单独占用地址而已不,关于步进的如何外接一个信号来代替,有些很难想到怎么外接信号,比如同步带传动,步进电机和主动轮直连,同步带上没有负载,只是从动轮的轴上挂了个负载,这样如何判断近点信号,零点信号?
机械上一般有个原点感应片,碰到近原点就开始检测原点信号,外接的原点代替Z相也是一样的,碰到原点感应器,原点回归就完成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前辈你好,很高兴你出来解答我的疑惑。可是如果想这样的机构,要如何外接感应片与检测开关,检测开关可以装在外壳上固定,难道感应片直接用东西粘在同步带上?这样可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意思是说把(通用)伺服上的Z相与PLC近点信号设定的端子相连是吗?伺服电机上有把这个信号的线引出来吗?还有就是能请教一下通用型伺服和光纤通讯的伺服有什么区别?用的这两类伺服不同,程序上差别很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同步轮+皮带最终所带的负载应该是直线运动或者圆周运动吧,感应片就装在运动的行程内啊,怎么可能粘在同步带上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就如这图所示,我需要的只是通过同步带带动这把枪的旋转,而同步带上是没有负载的,只有从动轮相连的轴上才有的,这般看找不到合适位置装传感器与感应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