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MT500系列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7-07-18):
如图MT506LV有哪位师傅知道在用EasyManager反编译时应选哪个类型才能下载威纶通触摸屏内的程序!

网友A:
这个产品停产了吧。

网友B:
联系威纶通客服吧

网友C:
这个用eb500软件,2.74版本等等。

网友D:
最新版本不能兼容这个?

网友E:
呵呵;信息也太落伍了;
你这台是10多年前的产品;

楼主:
我知道这个型号停产了,但我们公司有十几台就用这个型号的触摸屏,老板又不想买新型号的,想在这款触摸屏改动一下升级设备!

网友F:
这个虽然是老产品,现在二手货拿来改造一些简单的设备效果还是比较好用的,关键是二手货价格很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虽然是老产品,现在二手货拿来改造一些简单的设备效果还是比较好用的,关键是二手货价格很便宜
很便宜到什么程度。停产这么多年了,二手的也比较少了

网友G:
从触摸屏里面读出程序和反编译不需要选择型号的呀,先用EasyManager读出来,再用EasyBuilder 500反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二手市场还是很多的,一般就是一百多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二手市场还是很多的,一般就是一百多一个
那确实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