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楼主(2017-07-18):
200SMART 控制器步进电机,点上面的启动,电机不旋转为什么???
点下面的点动可以使步进电机旋转。。(本来是都转的,突然就不转啦)

网友A:
问题表述不清楚、有点不知所云

网友B:
嗯,问题确实没有阐述清楚,建议查查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请把问题描述清楚:怎么控制的电机,怎么接的线,程序是什么样的?

网友D:
能转说明线应该是对的,检查程序看看

网友E:
自动运转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F:
这应该是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