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9):
各位老师,怎么实现一个plc,多个触摸屏都能进行控制????跪求

网友A:
威纶通可以组态远程屏;

网友B:
一机双屏,威纶通可以实现。

网友C:
只要PLC的IP地址是对的,多少个屏都没关系。

网友D:
两屏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网友E:
几个触摸屏?网口还是串口通讯?

网友F:
1、PLC通过485做到连接多台屏;
2、PLC连接一台屏,其余屏跟第一台触摸屏连接

网友G:
看看维纶的培训教材,有类似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