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怎么变成门禁

楼主(2017-07-19):
公司管理严格,进出刷门禁卡。恰巧有款支持NFC功能手机,试问如何把门禁卡复制到手机一份?

网友A:
网上有教程,自己搜一下,然后试试。

网友B:
有支持NFC功能的手机还不行,还要支持的软件,或手机卡

网友C:
把卡粘贴在手机上,不是更简单么

网友D:
如果是原公司的门禁管理系统的软件和硬件均不更改和变动,而只搞个人的NFC功能的手机的话,需要知道您手持的ID卡上的卡片编号,然后使用电脑软件配合智能手机,写入虚拟的ID感应芯片。

网友E:
这个,你要厂里直接刷脸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要厂里直接刷脸得了
我们这就要刷脸了!已经在采购设备了!

网友G:
把卡中的铜线圈取出来装到手机里面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线圈取出来没有用,还要把集成块芯片也取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要厂里直接刷脸得了
我们这就要刷脸了!已经在采购设备了!
这个刷脸比刷指纹可靠:指纹可以戴指纹膜造假,刷脸造假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