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选择

楼主(2017-07-19):
1、总断路器下多台水泵 有5.5KW*9台,11KW*2台,4KW*2台,2.2KW*1台,3KW*1台,0.25KW*1台 额定电流大概有170A   但是实际选择的总断路器 只有160A (网上说总的断路器选择是电机额定电流总和的0.8倍,这个是怎么来的)

2、11KW的变频器拖动11KW的水泵 断路器实际选择的是40A     从图纸上发现 11KW直接启动的断路器用的是32A  而此处有变频器启动用的是40A  那么变频器启动时用32A的可以吗

网友A:
5.5KW*9台,11KW*2台,4KW*2台,2.2KW*1台,3KW*1台,0.25KW*1台 这些电机同时启动?

网友B:
应该有备用机

网友C:
 电机都是同时工作的吗?

网友D:
这里的关键还是断路器的使用场合,是带载通断?还是静态的通断,前者要使用自动开关,而且电流容量不能小于负载电流,后者可以使用刀闸,电流可以适当减小。因为刀闸没有分断能力,但触点容量比较大。

网友E:
总开关0.8倍?全部运行时起不是超过了开关电流!

网友F:
这个还得看使用率
启动带变频的应该低一些

楼主:
并不是同时启动 如果按照流程正常运行  大多数都会启动  不是同时启动的话 选择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不按照所有额定电流的总和来算

网友G:
总开关等于总电量的0.8倍,这个没听过。

网友H:
我一直理解的塑料断路器的的选择是线路的总电流加上最大的电机的启动电流,没听说过是总电流以的0.8倍,这样子的电流超过了断路器的负荷会不会容易跳。

网友I:
可能这不是都同时工作

网友J:
可能不是同时使用,如果是这样。是合理的

网友K:
大多数电机运转效率在60%-90%之间,所有多台设备总开关可以适当降低额定电流

网友L:
这样的配置哪个会帮你设计到同时启动啊

网友M:
这个肯定要根据需要系数来,估计同时使用的几率不大,

11KW的电机变频启动,常规380V的话32A的断路器问题基本没有,

变频器40A是指的你买的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电机的参数,变频器上肯定要设置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并不是同时启动 如果按照流程正常运行  大多数都会启动  不是同时启动的话 选择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不按照所有额定电流的总和来算
按同时启动的线路的最大电流来选 。

网友O:
就是就是??

网友P:
断路器最好选择电路中所有负载额定电流的1.2-1.5倍。像你这个情况,最好是选择20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