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楼主(2017-07-19):
请教各位老师,我是一个新手,我这台西门子s7-200有输入,也有输出,而且电压也都正常,到下级也是plc控制的,是信号电缆有问题吗?为什么按启动按钮启动不了电机,谢谢。

网友A:
到下级也是PLC控制什么意思,按下按钮输入灯亮吗,对应的输出灯亮吗

楼主:
按下按钮输入和输出的灯都亮的,就是通过一根通信电缆和下级的一个配电柜连接的,里边也是一排plc

楼主:
可以加你一下微信嘛,老师,电机启动不了都弄了好几天了,愁人啊。????

网友B:
下级plc程序、接线都正确吗?启动按钮在哪个plc上?在s7200上,就把s7200的输出直接连到电机控制器上。在下级plc就不要在折腾s7200了。

网友A:
多大电机,有图片传上来看看

网友C:
先确定PLC上哪个输出点带的电机,如果输出点正常有输出,那就与PLC无关了;

楼主:
它是s7-200输出,然后通过一根通信电缆连到下级plc,cpu226的。然后cpu226再到施耐德的一个接触器,电机是18kw。

网友D:
常规继电器坏了,或者交流接触器故障,或者你的控制信号没有给到执行机构上去,查线路和中间的电气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是s7-200输出,然后通过一根通信电缆连到下级plc,cpu226的。然后cpu226再到施耐德的一个接触器,电机是18kw。
这个电机应该是226控制的吧,不管谁控制的,先查控制线路通不通,通了就看程序。准确来说控制信号在谁的输出点上就是受谁控制,通讯线是(所谓的200)和226的通讯,存在间接控制的可能性,但是一般不这么用。

网友E:
PLC有输出,但是你控制的接触器步动作就是你的接触器的问题了

楼主:
今天下午查了一下,s7-200的输出信号没有到下级plc226,通信电缆也没有问题,电源也都正常,数据总线插头也看了,会不会是前几天打雷把plc226的程序给打没了啊,请教各位老师给分析一下。

网友F:
这么多天了,都没有读取程序监控看看?
解决问题需要结合程序分析最好

楼主:
S7-200用程序改了通信端口速率后显示故障欠电网电压(380)v,请教一下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