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9):
抽水泵加水之后再抽水 为何最近需要频繁加水

网友A:
水泵或者管路阀门附件等漏水了吧,这样停车以后管道内部水漏光了,你肯定只有加水

网友B:
进水口的止回阀有问题存在漏水。

网友C:
逆止阀(俗名笼头)漏水

网友D:
什么情况?
止回阀密封不好导致水全回完了
进水端有漏点

网友E:
止回阀或进水管坏了

网友F:
底阀漏水,或集聚垃圾,清理一些吧

网友G:
不想经常加水,就让水泵一直转

网友H:
可能没加止回阀

网友I:
什么形式的泵,高位安装还是低位安装,加的水是引水还是冷却水,这些都没说啊。

网友J:
加水之后再抽水,应当是指引水吧;可对照以上说的原因看看,水是不是漏了。

网友K(2017-08-25):
除了上面说到的问题,我有一次是密封不太好了,是深井自吸水泵,浅水位抽水正常,深水位不上水,动密封有破损,浅水位密封尚可,深水位阻力大密封实不行了

网友L(2017-11-01):
如果没有单相阀就有能这样。

网友M:
从泵的入口端查是不是哪个位置进空气或者底阀卡住了封不住水

网友A:
这个搞不好是轴密封磨损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水泵或者管路阀门附件等漏水了吧,这样停车以后管道内部水漏光了,你肯定只有加水
我们单位就有过这样的事情 ,泵房水箱有一阵子一个劲地抽水,从里到外地好个检查,最后在卫生间角阀附近墙壁里的三通出了问题,隔墙就隐约能听到跑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