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400直流调速器总是烧保险

楼主(2017-07-19):
ABB400的直流调速器连续两次烧了保险,而且是三个保险全都损坏,励磁模块测量没有损坏,不接电枢的触发上两相380付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这说的保险是哪的保险?励磁控制进线的保险?三相的?先把触发信号摘掉,接入进线电源然后测试触发信号的相位是否与对应的硅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三相主电源的保险

网友B:
肯定的过流造成的。查输入三相的绝缘性,可控硅有没有坏的和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烧保险,遇到过这种故障,建议你还是把励磁板更换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三相主电源?那就是模块穿了?还是与触发环节有关。

楼主:
励磁模块坏了,驱动板和主板上220伏辅助电源(没有加励磁模块板)显示a4闪烁几次变为f7,变流器过热,说明书要检查模块温度,散热片上的温检我用10k电阻代替的上电还是一样,客户说是现场报急停且x4没有24伏输出,本人第一次弄dcs400,不知道单板能不能象变频器那样可以运行测试电枢的触发,望前辈指点

网友D:
保险烧说明保险以后的的电路有短路,检查模块是否击穿,大滤波储能电解电容是否漏液 漏电 失容。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模块是励磁控制的整流电路吗?他是IGBT的,不是可控硅的呀。现在在直流电路里,用到IGB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流还带有一路斩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励磁模块坏了,问题是上电x4端子的9脚和10脚没有24付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来你的使用环境有点脏啊,如果你不是用专用快速保险,烧保险的话模块肯定是挂掉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环境是不大干净,最主要的是现在没有24付

楼主:
现在机器上电报A9急停故障,di5短接依然报A9,请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按说这个是抗短路保护的。当然整流如果穿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斩波可以抗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