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9):
三菱变频器主板通用的么?我想把380V的CPU板换到22OV的上面,各位大神这样不会烧掉变频器吧?

网友A:
主板上有数据的!

网友B:
硬件可能通用,但软件绝对不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E740 2.2KW 380V的主板换到 E720 1.5KW 220V的机子上 能用么?需要调试什么?求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问题怎么解决,求大神解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样可以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