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谁熟悉

楼主(2017-07-19):
这个6RA70上电后一直在o12.1和o12.2之间闪烁。手上没有这机器的板子,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测量各电源电压正常。是电源驱动板A7002的事,还是电子板A7001的事,熟悉的老师,指导我一下。

网友A:
o12.1 基本整流器电子板初始化进行中
o12.2 在槽 2 位置附加板初始化进行中

网友B:
西门家的直流驱动你没有手册就根本不知道 显示数据的意义,这款驱动报故障最多的是励磁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说明书也有的。就是还没找见问题呢。

网友C:
RAM芯片换下试试

网友D:
这是说,电子板自检没过。停在附加板插槽2了。过不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师,确实是RAM坏了,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