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9):
三相异步电机在下降或者刹车时,要加制动电阻,因为电机放电,电机是怎么发电的,发电,肯定需要磁场,可是磁场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A:
  铁芯中会有剩磁的,故而能发出电来。

楼主:
多谢指导,佩服佩服,困扰一下午了

楼主:
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快速制动,是通过转子上的电流产生相反的电磁力矩吗?那么,三相异步电机转子怎么会有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铁芯是定子吗?如果你所说的是定子,有剩余磁场,转子切割磁感线运动,哪还有电能输出啊?

网友B:
转子有剩磁

网友C:
这个电机不是连接了电网吗?激磁就是电网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快速制动,是通过转子上的电流产生相反的电磁力矩吗?那么,三相异步电机转子怎么会有电流呢?
  有些变频器具有直流报闸功能(可以从参数中选择使用),它在制动时可以在定子线圈中通入直流电,从而达到快速制动的目的。比如:ACS800的机子就有这种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铁芯是定子吗?如果你所说的是定子,有剩余磁场,转子切割磁感线运动,哪还有电能输出啊?
  铁器在磁场中久了多少都会被磁化的,只不过磁场比较弱,容易失磁,不同于永久磁铁。

网友D:
只要电机有电流,流入电机就是电动,外部动力驱动电机被动运行,旋转方向不变,此时的电流矢量方向改变,由流入变为流出。这就是发电。

在电拖教科书里,有关交流电机的四象限运行描述。看看就知道了。原理不复杂。

网友E:
变频器制动是靠,变频器内部的直流母线剩余的电,产生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