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自动重启

楼主(2017-07-19):
最近两天公司的一台龙门铣时不时的重启 找了找 也没发现哪里的问题 没有规律 断电后 私服驱动器全灭 只有一块24V DC的控制板亮着灯 旁边的控制板全灭 求大神指点一下自己的几点猜测  1 天太热  2.发那科的系统有后门 3.PMC内部触点接触不良 4.外部接线接触不良 5.干扰 6..................

网友A:
估计是设备过热引起的 ,加强通风散热  。

网友B:
好好查查外部接线,以及线路板元件可能有松动的地方。找到原因一定要回复大家哦

网友C:
应该是有接触不良,建议所以线头重新用螺丝刀拧紧。

网友D:
有可能天气热了电子元器件触发导通了

网友E:
软故障是比较麻烦!

网友F:
天气热了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G:
我感觉也是接触不良,把线头都紧紧。

网友H:
挺危险啊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拿压缩空气把配电箱整个吹了个透 今天一天没出毛病 也可能 今天比前两天温度低那么一点点  观察几天吧

网友I:
驱动器供电端检查是否松动。

网友J:
设备不规律的自动重启确实是挺麻烦的,查找此类故障最需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K:
伺服驱动器全断电这就说明是驱动器上面的供电有问题,楼主看一下伺服的上线控制这块

网友L:
回复 网友A:
检查下接线是否松动,接触不好会造成此故障...

网友M:
拿个绝缘锤锤,机床送上电后,到处敲打敲打,找找线路问题。

网友N:
夏天来了问题多起来啊!

网友O:
建议看看系统的的急停控制线路

网友P:
螺丝都紧一遍,再观察。

网友Q:
电压低,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I:
24楼这种方法有点意思,还是头一回听说,不过想想那种场面,也是有点滑稽吧,哈哈

网友S:
一般夏天高温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往往都是散热不良导致

网友T:
楼主说的意思是系统屏幕重启吧?估计是系统供电的开关电源有问题了,打嗝现象,换一个应该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