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磨圆机边上安装的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7-07-19):
图中是一个碳棒磨圆机,边上铰接了一个铁刷,旁边装了一个传感器,用来检测是否需要添加碳棒。如果碳棒多的话会碰到铁刷,就不要加碳棒;如果碳棒过少就不会碰到铁刷,然后振动器机会振动进料斗进行加料。请问一下,那个传感器是什么传感器呀?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A:
不就是个接近开关么

网友B:
看样子是接近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它的作用原理吗?怎么通过感应铁刷摆动来控制进料的?对传感器方面我是小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能帮我简单解释一下图中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C:
接近开关,铁块碰到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动作,信号传给控制器,控制器控制进料。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个的确就是普通接近开关

网友E:
就是接近开关

网友F:
电感式M18的接近开关

网友G:
就是接近开关,输出信号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决定是加磁棒还是停止加。

网友H:
这个好理解,没有碳棒时,铁刷2 端距离感应器距离远,感应器没有信号输出,
当里面的碳棒较多的时候,碳棒在里面顺时针旋转,就会把铁刷1段向上顶起,自然2段就下降,与感应器靠近,
接近开关就有信号输出了,震动盘就会停止加料

很简单,但用的比较灵活

网友I:
普通的接近开关啊

网友J:
这种结构在转盘送料机构很常见吧,就是接近开关来感应的

网友K:
是两线的还是三线的接近开关

网友L:
楼主想多了
其实就一普通传感器
碳棒多了就挡住上方传感器给出信号
少了挡不住传感器就检测不到然后就下料了!

网友M:
三线式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