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9):
如何用信捷触摸屏去控制三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与转速,用485通信如何设置变频器,触摸屏如何编程。(plc不用行吗)

网友A:
查手册,看这变频器在触摸屏列表内吗
或其通讯支持无协议吗

网友B:
如果都支持modbus协议就比较简单,至于怎么控制可以看手册信捷官网有案例、视频。

网友C:
记得这个变频器支持modbus的。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D(2017-09-24):
1:触摸屏与变频器要设置一致的通讯参数,例如,波特率,校验码,停止位等等,触摸屏为主站,变频器为从站。
2:根据各自的通讯端口制作通讯线。
3:了解相对应的地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