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纳克NICE3000上电报E07

楼主(2017-07-20):
上电就报E07 恒速过电压故障,检测母线电压是正常的,故障时的母线电压也是正常的,是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A:
不知楼主把自己测量的母线电压值与面板显示值比较过没有?是否一gcft?若不一致就要检修母线电压检测电路了。

网友B(2018-11-22):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有台320的变频器,上电报ERR07,测母线电压510,查故障时电压也差不多,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是DSP板坏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回复,我这个故障时测得母线电压510V时,GEN是1.68,跟其他板对比了一下,也算正常,用操作面板查故障时电压也是510左右的,只是电流值有32A,把电流检测的过换,也是一样的,补正不行我也把DSP小板换一试一下吧

网友C(2020-02-06):
我有一台默纳克3000+一体机,母线电压5V左右,是哪里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电压检测电路坏了,比较容易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