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0):
一般都用水泥盖板,可以用铁质的吗?是否安全?

网友A:
只要强度够可以的

网友B:
铁质盖板时间久会生锈

网友C:
我们是用水泥的。
铁的应该会生锈。

网友D:
我们的电缆沟盖板都是铁板,用防锈涂层。因为电缆沟是金属表面,与地是连接的,为了屏蔽。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我感觉没有问题的,不少的厂子都是用铁板盖上的。

网友G:
铁板的厚度大点没问题的

网友H:
强度、防腐蚀、涡流、安全等方面,如果没有问题应当就可以。

网友I: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必要纠结

网友J:
应该可以使用啊

网友K:
我们这室内用的就是铁质的!室外估计不行

网友L:
可是可以
这要看使用位置
室外用铁盖板后期的维护少不了!

网友M:
我们的是水泥回边有铁包着

网友N:
我们建厂时是水泥的,后来慢慢都都改成铁的,主要是方便敷设电缆时翻盖板。我们使用花纹铁板,搞2个活动提手,底下焊接定位板防止跌落,然后防腐,上面铺绝缘垫,这样很好用。打之前翻开水泥板太麻烦了。

网友O:
可以但要防盗

网友P:
回复 网友J:
可以用铸铁的,够厚就有强度。

网友D:
这类应用,只要多注意观察,借鉴别人的用法,以后就心中有数了。

网友Q: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R:
注意用防滑的钢板

网友S:
用防滑的钢板,用花纹铁板即可。

网友T:
我们是用木板

网友U:
我们公司室外用的水泥的,室内用的铁的

网友V:
只要不是构成一个封闭圆环就不会产生较大涡流

网友W:
都可以吧,但还是水泥的好。

网友X:
这个,我所谓的

网友Y:
好多都用铁的

网友Z:
室内的一般都是铁制,实在一般都是水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