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0):
三菱PLC 用磁性传感器给信号控制停止(RST),但是到传感器的时候,看见传感器灯亮了,但是气缸还在一直往前走,停不下来,用的是4V330C-10电磁阀.我是新手有没有老师给个好的建议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开关只能检测位置,气缸行程是要机械调节的!

网友B:
磁性开关灯亮说明有感应到,要看信号有没有实际输出
你的说电磁阀型号没有去查是什么控制方式的,要实现你说的功能是要选中控式电磁阀的

网友C:
电磁阀选型关系到程序编写方式。 单电两位?双电两位? 三位中封?三位中泄?

看楼主的意思是气缸一到达某个位置就停止咯? 这种控制定位精度肯定不高。 如果必须要用的话 ,建议选三位中封电磁阀,外加带先导式单向阀的速度控制阀来配合使用 能达到已有信号 气缸就停止的效果。而且断气后也能保持位置。

楼主:
我用的中封式电磁阀,还有就是速度控制阀装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D:
是自己编制的程序吧,程序方面则可以看看是否达到了预期要求;
比如,当出现停止信号时,有关输出是否停止了。

网友E:
看看你SET S1是否一直到触发

网友F:
你先用手动打下电磁阀看下能否正常中途停止保持,如果可以,就是你程序问题了,用置位复位指令很容易出现复位不了的现象,可能一些条件成立又置位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中封的电磁阀即使电磁阀芯在中位也不能使气缸立即停止,因为气体是可压缩的,气缸进气端气压高,出气端气压低,此时即使电磁阀回到中位,由于气缸两端气压不平衡,那么要气缸两端气压平衡后气缸才会停止;如果想在电磁阀回到中位后气缸较快停止建议选用中位压力型的电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非常感谢,我现在就去买P型电磁阀。

网友H:
兄弟啊,不要指望气动元件的定位功能了,如果你要这个功能建议考虑电缸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还要监测你的程序里边要执行的复位元件有没有确实复位,两线制磁性开关反应较慢,有的时候你虽然看到开关上的灯亮了但是不代表PLC确实接收到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