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伺服问题请教

楼主(2017-07-20):
手里有2台广数伺服,一台是DA98A一台是DA98。现在带一个普通的伺服电机,电机型号是155DM-6M16020-FB,查说明书也没查到电机对应的编号。现在加脉冲,电机转的几圈就不动了,驱动器也不报警,两台都这样,请问各位是参数没调好吗?应该调哪个参数?

网友A:
特意去查了一下,电机是上海开通的伺服电机,驱动器说明去也看了一下,驱动器最大支持130底座电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找不到PA1参数怎么设了。但是PA01不影响电机转动,只是精度会受影响。你可以监视驱动器接收的脉冲和电机反馈的脉冲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现在借了一个广数的电机驱动器就一切正常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