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0):
我们自己选择的是PROFIBUS-DP网络,把三菱PLC 数据传输给西门子400系统,但是目前选择的是Q171PB93D,,技术调试中遇到问题是,一直无法将数据实现成功交换。问了厂家,厂家也说不上相关问题,一直让我们查是不是线路问题。或者干扰问题。

网友A:
怎么配置的,怎么编程的?

网友B:
Q171PB93D 是三菱PLC扩展PROFIBUS-DP从站模块,这个根据你组态是否正确,以及通讯线缆接线,如果有干扰,可以考虑加上终端电阻,甚至中继器。建议根据手册和官网实例来查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