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0):
我想用PC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读取三台PLC的数据,其中PLC均支持以太网通讯的,这个PC端的程序该如何写,有没有什么步骤的

网友A:
使用的什么上位机软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先要确定,你用的什么PLC,以太网只是通讯的一些层,你要知道PLC支持到什么数据协议,比如modbus tcp/ip,web?
然后,你PC用什么软件。有两个选择,组态软件,给你做好了通讯驱动;自己编程,要自己解决通讯协议或驱动。然后,你读取了数据要干什么?

楼主:
自己编写Modbus TCP读写数据,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我想用C#

网友C(2018-11-30):
要看什么样的PLC,一般PLC都有PC上位机的通讯驱动库,
调用DLL文件就可以了,西门子WinTcpS7,三菱EntQsPlc,欧姆龙FinsTCP...百度一下

网友D(2019-01-24):
我用的是C#和VB.NET编写的PLC与PC通讯监控软件,如果想实现多台很简单你只要多开几条线程去监控就是了 写好公共的功能块,调用 。首先你要解决的是协议    这个我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E(2020-11-24):
回复 网友D:
每个PLC都需要一个配置一个端口号,服务器上的端口号是怎么分配的?我之前写过控制一台的,使用了默认值9600.

网友F:
购买协议组件库,比如HSL的通讯组件,里面已经集成了很多种PLC,都可以方便地使用,这比自己开发协议或者集成各种协议方便多了。我开发的PLC-Recorder录波软件就用这个库来搞定很多种PLC的通讯,很稳定的,如需交流可以到www.hiddenmap.cn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