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三相不平衡对电表的测量精度有影响吗?

楼主(2017-07-20):
这是客户反映耗电量比较高,说电表测量不准确,我们去现场测试发现电流三相不平衡的严重,造成了耗电量比较高,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测量精度不准确吗?

网友A:
这个估计得问一下仪表厂商计量方法
有可能导致计量偏差!

网友B:
这个不是不准的原因,当然能三相平衡尽量去调整
主要是表的精确等级和互感器的精确等级,还有接线查下有没有错

网友C:
三相电流不平衡是不影响电表的计量精度的。

网友D:
不影响,电表制造厂早考虑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得问一下仪表厂商计量方法
有可能导致计量偏差!
厂家的话也不能全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不准的原因,当然能三相平衡尽量去调整
主要是表的精确等级和互感器的精确等级,还有接线查下有没有错
互感器的精度0.5,表的精度0.5计量应该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流不平衡是不影响电表的计量精度的。
这个需要咨询咨询厂家

网友E:
三相不平衡负载最好用三相四线模式,包括外部接线和内部设置。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相不平衡负载最好用三相四线模式,包括外部接线和内部设置。看看是不是?
好像是,但是具体的怎么个原理,方便分享一下给大家吗

网友F:
若是三相四线表,有影响应当也在允许范围内(表计合格、接线无误等);但只是有这个概念,无具体资料。

网友G:
理论上是三相电压、三相电流平衡是最好的,但在生产实际中只能尽量将三相负载调整平衡,三相电流不平衡不会造成计量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是三相电压、三相电流平衡是最好的,但在生产实际中只能尽量将三相负载调整平衡,三相电流不平衡不会造成计量不准确的...
就是现实中不平衡,也就一个标准,看我的图片中你可以发现,不平衡的太多了了,自动化生产线

网友G:
回复 楼主:
理想与现实是有区别的,专业电气人员会尽可能把三相负载调整好的(三相电压、三相电流),但国家标准是允许三相电压、三相电流不平衡范围值内的。楼主不要纠结啦!呵呵...

网友H:
应该是没有三相电流不平衡影响电表的测量精度这种说法吧。三相电度表就是三台单相电度表。电压和电流不同相或是互感器的原因应该只是会影响电度表准确度,不能影响电度表的精度。功率因数低会导致耗电比较高。如果怀疑电度表的精度,可以通过送计量局或是国家电网校验。

网友E:
三相四线电度表如果接线正确(包括电压线相序,电流线相序,电流线极性),电度表出厂合格,则任何严重不平衡甚至负载断相都不会导致计量不准,可能的原因还有电子电度表内部模式设置,及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变比设置,如150/5的电流互感器,有些电度表厂家要求设150,但大部分厂家要求设30。
如果都没问题,根据实际电压电流功率因数估算负荷功率,并与电度表计量比较即可大致确定实际负荷功率,业主方感觉耗电高是主观判断,不一定准,专业人员要用事实数据说话解释。

网友I:
应该是不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不准的原因,当然能三相平衡尽量去调整
主要是表的精确等级和互感器的精确等级,还有接线查下有没有错
互感器的精度0.5,表的精度0.5计量应该够用
大部分都是0.1的精度吧

网友K:
三项不平衡,绝对不会是计量不准的原因,没有哪个用电单位是三项平衡的,还能都不准?!找找其他原因吧,也有可能是互感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