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0):
西门子s7-200smart 接线端子如何拆卸?说明书上说能拆,自己也尝试的拆,不敢用力啊,没有s7-200的好拆啊,问了代理商,代理商给的建议是不要拆,容易坏!!!不知有哪位前辈能帮小弟解惑下?帮人做的电柜,程序总是需要改动,根据现场客户要求改,本人又不可能每次都直接去现场改,想偷懒

网友A:
还真没拆过。
低端的产品,外观,做工搞的不怎么样。

网友B:
端子居中处有个小缺口,用一字螺丝刀撬一下就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今晚上自己小心翼翼的试了下,果然能拆,谢谢了,

网友C:
呵呵;这种设计是为了PLC坏了更换新的后不需要重新再接线;直接原来的端子条卡上就行;

网友D:
放心大胆地用螺丝刀撬,确实没有200的好拆了

网友E:
smart200比200的针距小;

网友F:
拆装方法视频教材有介绍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