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0):
Err23对地短路。这样上维修电源

网友A:
这样行吗???

网友B:
不接IGBT不报才怪

网友C:
找主板开关电源的进线电源插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接IGBTR的么

网友D:
这样子可以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清楚,所以问下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