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MA系列变频器启动无输出

楼主(2017-07-20):
维修一台东元MA系列变频器,运行正常,UVW无输出。恢复了出厂值,故障依旧。拆开变频器,用示波器测量六只驱动光耦2-3脚 均无脉冲信号。用万用表测量排线,排线连接正常。六路脉冲信号是由CPU直接出来的,会是什么原因呢,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驱动输入倒有一个三极管组成的稳压5v电源,专供驱动芯片用,坏了就会是你的故障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原因外,如果光耦前的六路SPWM信号驱动器工作不正常也会造成无S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