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这个 故障 谁知道

楼主(2017-07-20):
三菱触摸屏 这个 故障 谁知道 谢谢。

楼主:
一直 卡在 这个界面

网友A:
没遇见过!
你把通讯数据线和卡都去掉试试看!

网友B:
在初始化,一直没通过,可以尝试下断电然后按住屏的一个角再通电,看能不能进入重装OS的界面。

网友C:
突然出现的?
启动不了?
那样估计主板问题了

网友D:
原来好好的运行,现在出这个了?

网友E:
如果有备份原有工程文件,重装一下,试试,先软件后硬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