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短路都烧起来了!

楼主(2017-07-20):
怀疑电工胶布老化引起,大家觉得有可能吗?线都烧断了几条有跳闸!

网友A:
不在现场,无法准确判断。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
1、现场布线结构与使用环境,温湿度。
2、导线的工作状态,上级开关参数,长期监测的大概工作电流,所驱动的负载以及负载的状况。

网友B:
是接线处接触不良发热造成绝损坏发生短路起火吧。

网友C:
充分说明保护不是万能的,买好的断路器或漏保可能损失会小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分说明保护不是万能的,买好的断路器或漏保可能损失会小点。
对,现在安全会议说了,必须都得用正品。

网友E:
怀疑是1.气温高电压相对低电流也就大,导致电线发热燃烧。2.负载原因或短路直接引起。3.导线选型不符合要求。

网友F:
电工胶布老化?有接头? 尽量避免线中间的接头,如非出现接头不可!一定要仔细最好用端子!现在的pvc胶布如果不过热几乎没见过老化的

网友G:
烧的不少啊

网友H:
线路有接头吧,估计发热严重了。

网友I:
从线管的走向看很可能中间有接头,这是不应该的。

网友J:
从这个故障说明存在以下问题电线穿管没有采用阻燃管,其二就是保护装置选择不正确,短路保护装置参数选择不对,导致线路发生短路时不能立即切断电源。

网友K:
赞成二楼的说法。

网友L:
线皮好像都燃烧起来了

网友M:
负载大,天气热,电线老化,这些原有都由可能发生。还好及时灭火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网友N:
从图片看,有可能是短路过热损坏;如果有接头,有可能存在接触不良。
如果开关没有跳闸,可查看开关的标称数据、查看开关是否完好等。

网友O:
没有引起大的火灾已经万幸了!

网友P:
夏天来了啊   高温容易引起火灾啊

网友Q:
电线老化,绝缘差。

网友R:
再怎么说,线路上没有设置短路保护,导致损失惨重了。重新布线。花钱呀。如果有短路保护,线就不至于如此被烧。

网友S:
太危险了啊!

网友T:
很明显就是你的线路中间有接头,接头老化发热引起的,短路的话你总闸都跳了

网友U:
温度好高啊

网友V:
还是不够规范。

网友W:
你这是龙之什么设备,应该是电流大造成接头部位发热,然后胶布融化了。

网友X:
不一定是短路,但是着火了多数是不跳闸的!

网友Y:
这个具体得根据现场情况来分析!

网友Z:
 接触不良,发热引起短路.

网友AA:
电流大,局部过热,接头没处理好,电线不合格
电工胶布?还使用的那种布基?防潮没做好。

网友AB:
线槽 线管里都是不允许做接头的

网友AC:
接触不好发热导致的吧!

网友AD:
楼主可以光明正大卖废铜啦,恭喜

网友AE:
烧的挺严重的

网友AF:
烧这么历害才被人发现吗?

网友AG:
有可能电流大,接头处发热量比较大,胶布热化了导致的。

网友AH:
线缆套的波纹套管吗!

网友AI:
估计是接头故障

网友AJ:
还好没有变成大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