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案例

楼主(2017-07-21):
具体的实际案例有待进一步讨论

网友A(2017-09-26):
同轴光源主要由高密度LED和分光镜组合而成。LED发出的光经过分光镜后,与CCD和相机在同一轴线上,可以有效消除图像的重影,适合光洁物体表面划痕的检测。
产品特点:
*高密度LED阵列,亮度高
*可有效消除图像重影
*光线均匀
*适合范围广泛
行业应用:
》可适合检测表面划伤,
》物体表面文字检测。
》Mark点定位。
》二维码识别。
应用范围:
》 反光物体表面缺陷检测
》 物体边缘定位
》 丝印定位
》 芯片字符检测
》 饮料瓶口检测

网友B(2017-12-10):
表面划痕检测

网友C:
钢卷二维码识别属于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