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的PLC输出交流放大板推荐吗?

楼主(2017-07-21):
以前都是用中间继电器,现在要省空间,有没有现场使用下来基本没问题的牌子推荐,给个链接。输出控制AC220V的执行器。

网友A:
韩国三元 IOLINK 都行

网友A:
便宜点的 凯坤 也有 国内产的

网友B:
台湾宏凯有32路的继电器板;

网友C:
楼主这样的还嫌大?体积要求多少
输出控制AC220V的执行器----电流多大呀

网友D:
我有输入DC24V/可控硅输出的放大板

网友E:
如果驱动的220V负载功率极小,可以考虑使用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直接驱动。

网友F:
驱动电路?我们都是自己做。比如,玻壳继电器,SSR固态继电器,功率三极管等等。用几个通道,做几个,很灵活。

网友G:
欧姆龙也有

网友H:
呵呵,我用国产的佛山本地的庆军电子的,售后比较好,价格也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嫌图片上的大,只是类似图片上的东西多不知道哪种现场使用效果好,故障率低;以前用百十个中间继电器还有几个出故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电子电路只有一点理论皮毛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执行器自身没啥热保护功能,怕烧点不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网址链接吗?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我用国产的佛山本地的庆军电子的,售后比较好,价格也便宜
你是用继电器版的还是可控硅版的?

网友I:
我都是直接找马云家的东西,要么就是欧姆龙出品继电器模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既然图片有了,就选用呗。都是继电器,产品质量只要过关,性能是一样的。买些现成的未尝不可。自己搞,能省一些成本。仅此。

如果有坏的,不一定是继电器本身质量问题,也许与使用不当有关。比如说,负载电流不合适,或者负载电流有叠加的谐波等等。要具体看实际是怎么坏的,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只要处理好了。继电器的可靠性应该是没问题的呦。

网友H:
回复 楼主:
继电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