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1):
这个除了重新安装系统,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
安装软件的时候先安装的博途V14SP1,  再安装的SMART200软件,这两个软件使用都正常。
今天安装200的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A:
通讯设置估计出了问题,之前遇见过通讯设置当中找不到PC/PPI选项的,需要下载SimaticPGPCUpdate.bat批处理补丁。有可能是电脑优化软件或者别的软件误删了软件组件。

楼主:
SimaticPGPCUpdate.bat
下载这个了,运行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修复性安装可以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重装系统,必须先安装200软件在安装其它软件。

网友D:
西门子好像有安装顺序的说法。最好先安装200,再安装300以上的软件。smart后出的可能兼容性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好像有安装顺序的说法。最好先安装200,再安装300以上的软件。smart后出的可能兼容性好些。
看来是这样了
不行安装个虚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