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不灵活

楼主(2017-07-21):
谁知道MT6070iH长时间不使用,触摸驱动不灵活,如何处理?

网友A:
送维修处换触板;

网友B:
电阻式触摸屏,内部主板上有纽扣电池的,并且主板会依靠纽扣电池,保存有电阻屏的触控点校准数据的,如果电池电量耗尽以后,确实需要重新进行校准操作。
估计您的触摸屏程序还在,电池电量耗尽的可能性也就没有,只能送修。

网友C:
不灵活是什么状态?
位置不准可以校准
不灵活是反应迟钝?

网友D:
自己校准试试,不行可以考虑换触控板。不难

网友E:
换面板吧。注意保管好程序。

网友F:
这个型号还是很好用的,具体到你讲的不灵活是指触控偏移么,那个可以校正一下的

网友G:
是偏移了还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