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报价

楼主(2017-07-21):
控制三台库卡机器人,一台涂胶、一台焊接、一台搬运的,这三种机器人要协同作业,控制柜用西门子plc1500 ,要怎么控制,电控成本下来大概多少钱?

楼主:
人工给夹具上放上零件,夹具气动工具夹紧,然后真空吸盘吸住零件,气动工具撤开,机器人涂胶,然后人工取另一个零件放到这个涂胶的零件上,工人离开,搬运机械手搬运压板放到后来放置的零件上面,气动夹具将压板夹紧,电焊机器人打十个点,然后气动夹具松开,搬运机器人将压板搬走,人工将胶接焊接在一起的总成零件取走。

网友A:
机器人程序都设定好?
plc是要通讯还是简单dio控制机器人?
看你描述plc应该很简单,因为重点在机器人。
用不着1500吧,价格不会太高。

网友B:
这应该不是很复杂,IO点找正确。smart200也足够了。

网友C:
库卡机器人实在不好说性能,也就是比国产稳定一些,而且还是机械强于国产

网友D:
PLC简单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