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1):
一台三垦 IP-F110K变频器  更换部分IGBT模块后  三相输出电压U-V相 和U-W相之间的电压一直为270V;V-W相之间电压正常 ?哪位遇见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A:
测6路驱动电压?可能U相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试

网友B:
  1楼说得对,应该是U相不正常。SPWM波形不正常、驱动电源不正常、驱动电路不正常、光耦低效、IGBT不良等都会造成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