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温仪表问题

楼主(2017-07-21):
几个仪表同时给电,仪表的数值会逐渐由小变大(时间几十秒),然后稳定在一定的数值,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现象?电子原件老化?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

网友A:
不知用的是什么测温元件?能否把问题再说详细点?温度的测温元件有一定响应时间属于正常现象,保护套管选择不当或安装不当会加大响应时间。如果是单台仪表出现这现象,可以送标准信号,观察来确定是显示仪表的问题,还是测温元件的问题。而楼主的是多台仪表同时有一样的现象,可先检查公共部份,如供电、信号接线等。

网友B:
仪表是不是都要有一个上电初始化的功能呢?还是说以前没这事,现在发生的?

网友C:
检测仪表内部电压是否不稳。

楼主:
没人认为是电子元件老化会影响数值的稳定性吗?

网友D:
我感觉一定值之后长期正常运行的话基本就没有问题,后期如果有温差较大可能仪表问题!跟电压可能没有多大关系,仪表有的也是宽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认为是电子元件老化会影响数值的稳定性吗?
“电子元件老化会影响数值的稳定性”这是可能的,但你说的是几台仪表同时出现同一故障,几台仪表由于同一原因引发的故障是不多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认为是电子元件老化会影响数值的稳定性吗?
“电子元件老化会影响数值的稳定性”这是可能的,但你说的是几台仪表同时出现同一故障,几台仪表由于同一原因引发的故障是不多见的。
设备停用两年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有效的检查方法就是送标准信号校准仪表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E:
反映问题要写清楚, 你这是仪表参数里的哪种仪表,具体型号,主要是测什么介质。热电偶之类的,还有保护啊套管的仪表,在接触温度过程中,温度是会缓慢上升的,这挺对的,要是直接显示那是红外测温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