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7-07-21):
我想写一段在触摸屏上显示、控制温度50度梯形图该怎么编写

网友A:
编写模拟量程序
数据比较
plc 触摸屏通讯正确。

楼主:
怎么编写?

网友B:
楼主没说用的是什么,是PLc的话进行温度控制还要模拟量模块,还不如直接用温控器,直接显示,而具内置的PID也很好用.

楼主:
PLC和触摸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