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1):
在下新人一枚,正在学习PLC,要做一个控制3轴机械手的控制系统,用到了2个伺服,一个步进,分别控制各轴的上下,前后,选择运动,有哪位前辈有做过FX3U-PLC三轴定位控制这方面的案例的吗,希望提供一下这方面的程序来参考学习,不知道可否?或者提供一下思路要如何进行,还望不理赐教。关于多轴的情况怎么处理,是单轴所有动作后再接下一轴,或是每一轴完成一个动作后接着下一轴的动作,衔接起来,还有个问题是自动和手动的切换要怎么进行,用两个不同的选择按钮,还是只用一个按钮控制两种

网友A:
你这应该不是插补的。正常的动作就行了。绝对定位,相对定位,原点指令之类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B:
FX3U主机没有插补功能,只能每个轴单独用定位指令控制。

网友C:
这个你根据实际要求动作即可,反正三轴是独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进行原点回归、点动、定位运动时是把所有轴的这3个动作分别单独写到一块,还是把单独一轴的所有动作写完再写另一轴,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手动,自动区分开来?写程序时候是否要用到跳转指令,或是设置两个不同的互锁来分别驱动不懂的程序,自动、手动所用的开关是不同的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根据你的工艺要求来决定。如果不干涉可以3轴同时运行,如果干涉的话就只能按照先后顺序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是要一条轴在接到信号后先调整角度,然后在另外2轴(成+型)的带动下走一个L型的轨迹,然后回到一定位置等待在重复,我这是先设定好原点为L的起始点好(此处我不知道实际中要如何确定这个原点),还先选择较为靠近L起始点的随便设好一个开始运动的点,然后再来走这个轨迹,这样就麻烦很多了。

网友C:
在电机驱动位置做一个原点位置,就知道电机位置,也就是轴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能说的形象点吗,这个看的不怎么明白你说的意思呢

网友D:
一个马达调整角度,另外两个马达行走直角的运动轨迹?可以,行走直角的时候,先让X轴马达行走完毕之后,再让Y轴的马达通电行走。

网友C:
你在旋转轴增加近点狗每次开机校准原点,然后做绝对值定位不需要每次校准了。另2轴直线运行你就很简单了的动作

网友E(2018-01-23):
本身程序没什么,就是3U的PLC三个轴的系统定位完成标志位是一个,自己程序里要对应区分好。

网友C(2020-01-05):
FX系列的PLC,定位指令完成标志都是M8029,该指令标志在该指令下一行有效(甚至可以理解再往下一行就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