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1):
前几天一台挖沙船上用的大功率变频器炸机,因为江河汛期没有生产,只是靠岸检修。维修焊接挖沙斗,同变频器使用同一路电源,焊机估计是400型以上,每天频繁焊接作业,变频器一直通电待机,用点动调整挖沙斗检修工位。请教各位同一电源大功率焊机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电机侧的线有没有问题,以前碰到过用电焊机搭铁线接触不良,搭铁线经过电机的接地线,底线发热厉害把电机的电源线融化了

网友B:
    挖砂船上是柴油发电机,功率不会太大,电焊机使用的是两相电源,在进行电焊作业时,可能会出现三相电源间歇式不平衡和尖峰冲击的问题,变频器使用这种不良的三相电源极易造成整流元件、电源滤波及保护元件的损坏。

网友C:
别说大功率的,就是一般的电焊机、中频率对电子设备都有很强的干扰。特备是向变频器或PLC或工控机这类的智能单子设备。干扰影响大大的。

网友D:
有影响,最好不要同时使用,焊机对变频器影响很大

网友E:
会对电子元器件进行冲击

网友F:
如果是电网且变压器容量足够的话问题不大,但是船用柴油发电机组就不一样了:负载变化会导致柴油发电机组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