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1):
三菱变频器E系列的CPU主板能互换么?换过之后又要做些什么?求大神解答疑问

网友A:
不全能,每个CPU板有功率等级,换了之后,更改电机功率等级,或输出电流值

网友B:
一般来说同系列的驱动主板都是一样的,只是内部功率,电流等参数不一样。但是有的变频器这种参数有两套,一套用户能改,一套是通过内部密码才能改,这套参数也是变频器厂家区分不同功率的主要依据。所以用量不大的话还是同功率换同功率。

网友C:
要是换的是一样功率就应该不用调,要不一样的就得修改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