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变频同步控制

楼主(2017-07-21):
3台电机变频同步控制应该用哪种方法方法控制准确又方便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一拖三

网友B:
1、一拖三
2、一个主、两个从(从电机可以使用有传感器矢量控制或者用同步卡或者用同步控制器)

楼主:
有没有线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C:
首先看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不同品牌解决的办法不一样。二,同步也可以用通讯做,同一时间段内各个变频器所要转的频率由通讯给定。通讯应该是各个品牌的变频器都支持的。

网友D:
还有同步控制器;

网友E:
关键是同步想做什么?电机的同步控制工艺可多了去了,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对应方法。楼主是想做什么呢?说来听听嘛。

网友F:
不想写程序的话用一个四位同步控制器,有时间的话搞个触屏,配个PLC,走485通讯,不要说才3台机,10台都没压力,方便监控

网友F:
如果再要省钱的话,选择带通讯和同步运行功能的变频器,不过这方案虽然省钱,但是调节不好用,适合固定速比运行的系统

网友G:
以前我做较大型的链条、纺织生产线等都是同步控制器解决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同步控制器 直接控制电机还是控制变频器?

网友I:
一台变频器拖动三台相同的交流同步电动机。

网友E:
回复 网友H:
同步控制器是给变频器同步信号的。不是直接驱动控制电机。3台电机同步,要三个变频器,用同步控制器去找同步。这种应用适合于非同轴多电机同步控制。
如果是3台电机同轴驱动,同步控制器就没用了。
所以说,楼主要讲清楚自己的应用需求,否则,同步控制的手段和方法很多呢。要有针对性。

网友J:
我之前做过相关的控制,只需要PLC即可,10个变频器的同步控制都能实现,具体细节可以加我QQ937159430

网友G:
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马云家的同步控制器

网友H:
回复 网友E:
K版 工控前辈,见多识广。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我之前也用过一个进口的同步控制器,说得很好,指标也很高,一用发现其实就那么回事。一般般的玩意。
也不知道楼主的实际需求,同步做什么。唉。

网友F:
由于你才三个驱动,你也可以选择带脉冲控制口的变频器,用带脉冲输出的PLC控制,配个触屏其实调节也很方便,卖相也不错,模拟量输出模块也省了,我做复合机由于才两个驱动,就用这个方式

网友K:
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去控制另一台变频器,这样可以让频率同步,转速就不会那么精准了

网友E:
楼主呢?不明确3台电机同步做什么?是同轴驱动?还是非同轴驱动?让这里的交流和讨论更明朗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