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1):
哪位大师发一个FN2xc三菱plc,4-20ma模拟量事例程序,量程4-20对应0-5000.谢谢!

网友A:
(测量值-测量值下限)*(工程量上限-工程量下限)/(测量值上限-测量值下限) + 工程量下限 = 工程量

网友B:
呵呵;PLC型号错误,没有给出用的何种模拟量模块;

楼主:
PXCPU系列,FX2N(C)类型PLC一体机模块

网友C:
画一个坐标,一个是模拟量做横坐标,转换的数字量做竖坐标,根据你上面的转换数据,就已知两个点坐标得到一条斜线,后面的PLC读对应模拟量的缓冲区数值,相当于知道这条斜线上一点,就可以算出另外一点的坐标,这数值就对应模拟量大小。

网友D:
4-20ma正常对应0-4000
乘以1.25

楼主:
1条,先把4096和16 和5000转浮点数
2 条,用5000除以16都是浮点运算
3条,用4096除以16也是浮点运算
4条,用d8040数值除以第3条结果
5条,把2条和4条相乘就是对应的量程值!
三菱PLC4-20ma计算公式
5000最大值,4096模块显示值,d8040模拟量通道号

楼主:
各位大师,已搞定谢谢各位

网友E(2019-10-11):
各位大师   4AD多通道输入如何做程序   单通道会做

网友E: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怎么突然就成负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