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2):
请教大家,我的CPM2AH 欧姆龙设备 通电后显示错误,确认里面的电池没电了,曾经不通电的情况下进过水,电源显示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需要维修吗 ?

网友A:
没电池,那程序肯定没有了;
先联机写入程序,换上电池看指示灯;

网友B:
输入点正常的?
那就写程序,测试下输出点。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写你的程序了。

网友A:
有编程电缆先联机试一下先;

网友C:
还是找个编程器或用电脑查看一下
也许就是程序掉了

网友D:
试一下通着电换电池,如果电池灯和错误灯消失你就运气好了,如果错误灯还是亮基本上程序是没有了

网友E:
好像系统允许屏蔽电池的,你用通讯线联机试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