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有没有位置比较输出功能?

楼主(2017-07-22):
1.目的:绝对值旋转型电机,电机脉冲每圈都是从0到10000循环。判断电机实时脉冲值,每到一个特定位置,发出一个信号(SET M50)
2:我的做法:如图用IF扫描判断一个区间,然后SET M50
3.弊端:区间扫描,SET位置不准确,且电机速度不同,波动很大。
请问三菱PLC,无论是FX还是Q系列,有没有这种位置比较输出的功能,或类似功能实现?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有这个指令

网友B:
这个是最基本的功能,一般PLC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三菱的运动控制CPU,Q172/Q173系列是那个指令呢,或在哪里设置该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三菱的运动控制CPU,Q172/Q173系列是那个指令呢,或在哪里设置该功能?

网友A:
这个系列我也没用过

网友C:
既然都有绝对值要用到AB相高速计数了,那就直接用Z相接到输入端子上吧,电机轴转到特定的位置,Z相输出,PLC就采集到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