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2):
公司里的贴窗机用的触摸屏是威纶TK6070iQ,现在黑屏了,打算换块新的,可是程序弄不出来。咋办?

网友A:
iQ只有一个U盘接口,上下载程序都是在屏上操作的,黑屏了估计没办法了

网友B:
主板用原来的屏幕用新的试试吧。

网友C:
平时要养成勤备份的好习惯

网友D:
那就先维修屏了。

网友E:
如果仅是液晶坏了,还好办;
如果是主板问题,那程序就麻烦了;还是找设备厂家吧;

网友F:
发给设备厂家维修

网友G:
设备还是要养成备份的习惯,这个还是找厂家吧。

网友H:
线维修触摸屏吧,有可能只是触屏的背光坏了。

网友I:
黑屏修屏吧!
说不准就是换个灯管就好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这个好像是LED背光灯哟
背光灯坏了容易,就怕主板驱动坏了

网友K:
看来程序备份是很重要的。。同一型号的触摸屏一定带上传下载的

网友L:
发厂家维修。

网友M:
哈哈表情表情这个要看运气了,如果只是屏幕显示坏了,换一个显示,再将程序读出来,这个我们公司信捷触摸屏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这个办法解决的    万一是其他问题,这个就要发厂家维修,或者专业维修的,要求他们维修前检查下,维修好后确定能不能将程序传出来
 祝你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