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2):
我用fx3u 485BD也能把多个plc连接通讯?那和modbus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时候要用到modbus?

网友A:
该用的时候自然就会用到

网友B:
要看元件的说明书,它支持MB协议就用,不支持就不用

网友C:
仪表是modbus的,变频器也有很多支持modbus的
这样自然就用到了

网友D:
你用485BD实现的是PLC之间有简易链接吧,不需要编写通信程序,而MODBUS是要根据通信协议编写通信程序的,和变频器,智能仪表等 的通信用这个协议的多。

网友E:
通讯的时候。
你就好比modbus是英语。485连线和端口是嘴,硬件。
嘴都有了,才可以485(假设)。
然后你碰到说英语流利的人,你就跟他说英语,就是用modbus。当然设备他可能会一点汉语,但是都会英语很流畅(有现成的协议),为什么不用呢?
如果你是plc不会英语,那没办法,用你会的,或自己比划,就是所谓的自由通讯。自己写程序,不是麻烦吗?
用modbus和用485一样,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你什么时候用485呢?

网友F:
变频器或仪表通信用的比较多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哇,这么解释,真的太精彩了。看后很受教。

网友G:
如果是自己开发的设备,两地点对点通讯,那就都是自由口通讯。如果是与第三方设备通讯,那就入乡随俗。他讲什么语言我们就和他用相同的语言对话。哈哈

如果组网络,现在尽量使以太网。

网友H:
RS485是一种通信总线和协议。它是硬件的。是关于硬件方便的。
MODBUS是工业现场的总线协议。它是软件的。是关于软件方面的。

网友I:
   也不懂,看了一下5楼,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modbus是约定好的“语言”(协议),遇到也懂该“语言”的,使用它交流会较为便利;自由通信则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建立沟通规则,达到交流的目的。
   485是语言“工具”,用它可以说出“语言”。

网友J:
这就是约定,就像1和0,on和off

网友K:
这个就是你需要通讯对象都支持MODBUS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师傅,我能这么理解么:当三菱plc是广东人,其他品牌的设备是广西人,三菱plc和三菱plc都是广东人就能互相说广东话交流,叫自由通讯协议,和其他设备交流,因为不懂广西语言,广西人也听不懂广东语言,但大家都会说
国语(modbus协议),就用modbus协议交流,对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师傅,我能这么理解么:当三菱plc是广东人,其他品牌的设备是广西人,三菱plc和三菱plc都是广东人就能互相说广东话交流,叫自由通讯协议,和其他设备交流,因为不懂广西语言,广西人也听不懂广东语言,但大家都会说
国语(modbus协议),就用modbus协议交流,对吗?
基于不同品牌PLC之间的通信,以小型PLC为例,其实基本上都是采用Modbus RTU这个通信协议,现在主流的PLC基本上都支持Modbus RTU通信协议,绝大部分智能仪表、变频器也都支持Modbus RTU从站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L:
额,就是不同品牌采用modbus协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请问plc和触摸屏通信是什么通信?没有用协议为什么能互相沟通?

网友E:
差不多。
广东人和广东人说话,叫专用通讯协议。
你就记住,通讯是很多条件的事情,国际有标准,把这些条件分层了。大概的意思,两个设备,需要交流,必须要有硬件基础(比如以太网卡,串口,发报机),然后有通讯的连接(比如网线,红外,无线),还要有一致的数据格式(比如modbus,http,mail)。很多人把一些做好了,这就叫通讯标准,比如以太网。modbus是比较早的应用比较广的一种串行通信数据格式,是一种开放的工业事实(好像没有国际规定)标准。还有很多,厂家或者联盟的标准,但在工业上,modbus算是简单而又广泛的了。当然,modbus因为建立在串行层上面,所以,速率低。
没有用协议,并不等于没有协议,只是你没有用那些人家做好了的,你自己规定了新的规则或者数据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师傅

网友M:
引用 网友E:
通讯的时候。
你就好比modbus是英语。485连线和端口是嘴,硬件。
嘴都有了,才可以485(假设)。
然后你碰到说英语流利的人,你就跟他说英语,就是用modbus。当然设备他可能会一点汉语,但是都会英语很流畅(有现成的协议),为什么不用呢?
如果你是plc不会英语,那没办法,用你会的,或自己比划,就是所谓的自由通讯。自己写程序,不是麻烦吗?
用modbus和用485一样,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你什么时候用485呢?
解释得很形象。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请问plc和触摸屏通信是什么通信?没有用协议为什么能互相沟通?
实际上肯定是有通信协议的!

网友N:
好多种的协议 慢慢学,光书就好几十页!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请问plc和触摸屏通信是什么通信?没有用协议为什么能互相沟通?
不同的PLC和上位机触摸屏通信协议是不同的,比如三菱FX系列PLC,如果是和PLC编程口链接的话,就是走的是编程口协议;如果是和PLC扩展的485BD或者232BD链接的话,就是走的是计算机链接协议;比如西门子S7-200系列PLC,如果是和PLC自带通信口链接的话,一般就是PPI协议,当然也可以Modbus RTU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