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2):
因为工作需要所以要用基恩士的PLC刚开始上手有些指令还是不回,LDA这指令实在什么情况用的和MOV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把数放到运算的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还有读取的作用?

网友A:
是的呀。
这个对于学过微机原理,用过西门什么的,比较好理解。
你把dm当内存,lda应该是把内存的读取到运算寄存器(Algorithm?ALU?)。
计算都是在运算寄存器实现的。当然这个要比直接的
DM1000=DM1+DM2
DM1000=DM1000*DM3
DM1000=DM1000/2
要原始。
DM1000:=(DM1+DM2)*DM3/2
属于比较容易接受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LDA指令的意思是暂存在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