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2):
请问一般基于什么目的才用到VB或VC,和触摸屏相比有何不同呢?不吝赐教!

网友A:
触摸屏如果是基于wince等系统时要用vb或vc编程。如果是常用的标准屏,编程软件已经做好的很多功能,拿来用就行了。

网友B:
VB或VC除了可以做操作界面,更多的是功能,数据库的编辑功能,大量的数学运算功能。数据,曲线的计算和处理功能。图形化的显示功能等等。利用计算机的VB或VC操作环境功能可是大大的。

网友C:
因为工控在应用层面。所以vc很少用到。别人(编程软件/监控软件)都用vc什么的给你封装好了界面/元件/驱动。
要说vb嘛,单纯的vb也很少用,偶尔做个简单的通讯和计算。
但是vba,应该应用很广泛。在excel(office)经常用,如kd版说的报表数据库处理。
在很多工控软件,也使用vba(vbs)作为脚本来扩展组态软件的灵活性。比如ifix/cimp...,现在的wincc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