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2):
不清楚这样会不会有什么细节性错误

网友A:
星三角的接触器应该有辅助触点吧, 我觉得还是再加一道辅助触点确认一下安全。

哦 没仔细看 后面用了辅助触点了啊

网友B:
你这个是将继电器控制直接转换成梯形图的是可以的。
分享一个用MOV指令控制的梯形图供参考。

网友C:
1、如果PLC的输出触点有限,可以用M0替代Y0。
2、在外电路中,Y与△之间尽管也可有触点互锁,但最好增加0.2秒的时间间隔,以防电弧短路。

网友D:
屏幕小、视力不好没仔细看,说点其他的;电路图到梯形图的转换,不一定依电路图的样式,主要是其控制原理和必要的保护。
3楼所说加0.2s延时,是可取的。

网友E:
星三角启动各个PLC的培训教材都有,多个方式都可以实现,关键在于外部接触器的联锁

网友F:
星三角主要是主回路(搞不好就是短接或者正转启动反转运行,那个都是电流超大超恐怖),控制回路超级简单

网友G:
星三角主要要外接触器互锁,防止卡死或误动作。你的梯形图肯定是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我学艺不精 只能先玩玩这种小把戏 谢谢大神指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涨姿势了 谢谢!

网友H:
老毛桃一键还原,是一款傻瓜式的系统备份和还原工具,目前最好用的备份还原工具。它具有安全、快速、保密性强、压缩率高、兼容性好等特点,特别适合电脑新手和担心操作麻烦的人使用。
http://www.laomaotao.net/?F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