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2):
请教关于组态王报表存储的问题:
如果报表存储依据时间控制比较好解决,用
string filename;

filename=InfoAppDir()+"\实时数据文件夹\"+

StrFromReal( \\本站点\$年, 0, "f" )+

StrFromReal( \\本站点\$月, 0, "f" )+

StrFromReal( \\本站点\$日, 0, "f" )+

StrFromReal( \\本站点\$时, 0, "f" )+

StrFromReal(\\本站点\$分, 0, "f" )+

StrFromReal( \\本站点\$秒, 0, "f" )+".rtl";

ReportSaveAs("Report1",filename);
以上的函数即可实现,可是现在想在存储报表的时候以字符形式命名存储该怎样实现呢?
也就是任意名字存储。

网友A:
filename第一行直接+你要的字符名字就行。或者你在画面里做一个字符串输入到内存字符串变量。

楼主:
直接在小括号里面家字符型变量就可以吗?
filename=InfoAppDir(比如这就是名字)+"\实时数据文件夹\"+

网友A:
数据词典,建立内存变量->"比如这就是名字"
在画面做一个输入:字符串格式,变量连"比如这就是名字"
filename=InfoAppDir()+"\实时数据文件夹\"+比如这就是名字+".rtl";
ReportSaveAs("Report1",filename);
rtl你可以不要。